HP mini 110无线网卡报错。

楼主(2012-05-08):
   跪求无线不报错的HP mini110 BIOS 。   先前本身的BIOS找不到了  弄丢了。    急急急 在线等。

网友:
网上可以下的到啊

网友:
换一个hp认证的无线网卡吧

网友:
官方网下一个吗 !

网友:
HP报网卡错不一定是BIOS问题,换别的HP网卡也能解决

网友:
找个能用的无线吧楼主

网友:
建议换HP的无线网卡,不行再刷BIOS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改个 USB的无线吧

网友:
无线报错不用刷BIOS吧?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

网友:
BIOS設置是不是有問題?設置一下,打開WLAN項。上次有台ACER是關了W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