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请帮忙解答

楼主(2012-05-08):
今天修了台液晶显示器,改的线,发现个奇怪的问题,按论坛的说法,接了红,白,绿,地,行,场。机器点亮了。但是换到别的电脑上,就提示没有信号输入。为什么呢?哪里的原因,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没人知道吗?在线等

网友:
你是接的VGA线吧,可能线序不是一样的,描述的太简单了

网友:
可是我在这个机器上点亮了吗?怎么用都正常,

网友:
是的,我接的是VGA线。1红,2灰,3绿,13,行,14,场。再就是678接地。

网友:
这个接法不是通用的吗?

网友:
因为客户要拿回去,点不亮怎么办啊。在我这里,换个机器就不行。为什么??????

网友:
我这的个线是是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