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不了机

楼主(2012-05-0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15寸显示器,开不了机,打开量了电压都正常,不知道这种有没有什么通病,新手不懂,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灯什么状态?看看电容有没有怀孕的

网友:
灯不亮,电容没鼓包

网友:
on /off 信号

网友:
说得太模糊,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电压都正常,按开关后驱动板没有信号出来,开关电压有跳变,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    也是联想

网友:
问题解决了说一声

网友:
驱动板坏了 要改一个

网友:
ROM 数据丢失,烧录下

网友(2012-06-09):
我直接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