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3000 G230笔记本进液后不加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2-05-08):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L3000  G230笔记本,故障为不加电。同行说明:客户此机曾经在几天前进过水!本本才买几个月。。。

             插上直流电源,待机电流为0.01A,好像正常?按下开机键,没反应。拆机检查,发现EC脚上已经发霉,清理后,EC基本没问题了。插上直流电源,测开机键没有电压,进一步测量,整机没有3V5V。。。再进一步检查,发现U35 待机IC  TPS51120的22脚VIN到C188之间的连线烧断,短路???量C188是好的!打51120的22脚阻值为530欧,正常!在断线位置用连接铜线焊好,再打51120的22脚VIN阻值为500左右,正常。。上电,电流为0.08A,短路?测51120的22脚VIN电压为19V,正常,测4脚VREF2,19脚VERG3,21脚VERG5均没有输出电压,手摸51120,烫手!看来。。IC51120已经损坏,其他脚位的电压不用测量了,懒一下吧。。。

           更换U35  TPS51120,上电,待机电流为0.01A,正常,量3V5V正常,量开机键电压正常,开机,电流0.51。。0.82。。1.09。。。接上显示屏,显示正常!此机已修复!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恩,不错,文笔看不懂

网友(2016-04-13):
楼主修的不错啊 学习了。。在吧图纸上传上来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