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独显 主复位偏低。

楼主(2012-05-08):
触发电流0.4几,正常应该要到0.7几。主复位偏低,电压都正常,PG也出来了,经查RTC有个地方跟好板对比,低了。 如图,D4702的2 pin 偏低,不知道是不是复位的影响,换过管子,断开了电阻。真的不知道怎么修的,新手求助啊,求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补充,南桥也换过了。

网友:
楼主你描述的太过简单了,偏低多少也没说。

就是就是,连我都一头雾水了。

网友:
复位只有1.1V了,正常应该是3.3V

网友:
电池没电了!!!!!   你这个故障跟 RTC  没关系

电压偏低时因为钮扣电池电量少了所致。

网友:
自己修出来了,是网卡坏了,取下来OK了。

网友:
原来是网卡短路所致,拉低了待机3v。如果网卡短路,待机电流都会高很多的,
是这麻简单麻

网友:
我今天吧自己的笔记本无线网卡接口拆了     屏幕就不亮了怎么回事  外接无信号

网友:
换个南桥式下了

网友:
这几天打雷多哦   网卡坏的多

是啊,拆了网卡还是短路的话,一般都让客户换主板了。维修的时间长,得不偿失啊。

网友:
网卡拉低了复位,你说的是PCI复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