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f5显示器奇怪故障

楼主(2012-05-08):
一台飞利浦107f5显示器前两天出现如下故障:开机显示后,过几秒钟屏幕调节菜单突然自己出现(正常应该是按显示器前面板下方的OK按钮才出现的),过一会儿自己又关闭,总是不断往复循环,而且菜单自动关闭的时候按OK按钮是出现调节亮度的菜单,按+—号时出现调节对比度菜单条,而且数值只能减小!!大家说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有可能是开关漏电

网友:
换按键板,不行就刷BIOSS

网友:
把按键全部换掉就行了.

按键问题,最好全换了。。。

网友:
是开关漏电

网友:
明显开关板漏电,最好将所有的微动开关全部更换。因漏电原件用万用表不好测。

网友:
换了开关试试

网友:
以前遇到过     全换开关

网友:
按键有漏电,换按键板

网友:
换按键就好了

网友:
把按键板拔掉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按键坏了,换就OK

网友:
换了按键就OK

网友:
此现象,多数是按键漏电所为

网友:
107T
故障现象:菜单不受控,乱跳,自动变换。
            分析:通常换掉两个电容2822→473Z,2826→104J,不装即可;如果故障依旧,则检查OK键是否正常。

网友:
换按键板试试

网友:
应该是按键漏电,老显示器经常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