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笔记本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2-05-08):
很多笔记本   电池用软件测才损耗百分之十几      为什么就不能用了呢  是被索电了吗 补充下 都是些用了2年以上的笔记本 并且电池都是擦在上面用的

网友:
要排除下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池问题啊

网友:
真正电池的测试是需要经过几个完整的充放电才能完成的,通用的测试软件都是实时的,并不准确。

网友:
电池坏了吧

网友:
不用测试了
是电池问题

网友:
电池问题多一点啊

网友:
这还不简单  换个新电池  试试不就知道了?  还这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