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昭阳K43A开机电流正常,但内外接就是不亮?

楼主(2012-05-08):
求助联想昭阳K43A开机电流正常,但内外接就是不亮?我换了显卡,但还是不亮,谢谢了

网友:
先刷一下bios

网友:
K43可以直接跑码 看一下走什么代码 电流是不靠谱的

网友:
每一款机器的电流都不一样的,负载多少而定

网友:
那个机器不支持外接

网友:
亲,你有先看到时是跑到什么位子了啊?如电流已是多少,跑显卡的时候一般在开机的时候按开关键能自己关断电源,不然还是没有跑到显卡就死在那里了.

网友:
信号啊兄弟。。出来了没。没出来的话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印象中这个本的屏线会出问题吧!楼主参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