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 A190A2-HOE 开机闪屏

楼主(2012-05-08):
奇美19寸的显示器 开机闪屏   10秒后就好了  那个地方的问题???    换高压板还是一样
手上有20台  都是同一个问题
在线等 。。。。。。。。。

网友:
灯管呢!
或者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怎么个闪法 ?

网友:
最好能上个图看一下

网友:
楼主单点灯管看看

网友:
优派的好多液晶都有这个现象。不知道是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