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300GT显卡黑屏

楼主(2012-05-08):
首先目测显卡背面32个小电容无掉件。测试GPU供电为0V,测试内存供电为0V,测试内存BUCK供电系统的上管无12V,跑线电感烧坏,跟换后此显卡正常。

网友:
电感也会断,很少的机会啊

网友:
电感坏还没遇到过

网友:
好了就可以了,电感是滤交流,不光用为阻止0来判断好坏

网友:
有没线圈特性,耦合效果

网友:
以前也有碰过烧12V电感的

网友:
其实每个本都有不同的小问题

网友:
是储能
电感吗?

网友:
显示器是的坏的比较多

网友:
你这个标题是不是错了?无供电不能叫黑屏吧?亮都不亮何来黑屏  黑屏一般指能点亮的卡使用中黑屏,最少也是显示器能亮绿灯不。。。(我是来看黑屏故障维修的,所以多说了两句)

网友:
电感坏的遇到过

网友:
可用0 电阻代替

网友:
直接用锡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