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关针脚定义

楼主(2012-05-08):
       本人刚拿到一个笔记本  开机不加电
       拆机
       在测开关电压3.3V的时候   居然开机了     (万分侥幸)
       后来  用万能表的单表笔去碰第三针脚 或者  第五针脚     居然能正常开机
       有没有高手指点  这是为什么
       1        4
       3         5                     针脚  如左边的编号
       用万能表测试    第1 ,2,4 针脚相通   3  5相通    3针脚上有3.3V电压
       这个是不是就是开关坏了,本人是菜鸟  知道按住开关 应该有两个是相通的
      但是惭愧   一个也没有
     想换个开关   没有开关
     像样的电烙铁都没有
     想shi啊 我

补充内容 (2012-5-24 12:28):
换了个开关搞定

网友A:
你不是搞维修的吧?
要不怎么连像样的电烙铁都没

网友:
晕,1 2 4 是接地的,3 5脚是电压脚,估计你点3或5脚的时候那一头是接地了,短接开关亮机,说明开关接触不良,里面氧化。所以你按下去的时候是不通的。

网友B:
这种开关可以拆开清洗的,

网友:
不是去短接  而是只要用表笔去靠下  三针脚 或者五针脚   不过还是很谢谢你  让我明白这个开关针脚的意思
     我现在用热风枪吹了下开关  周边    插上电源就开机了     开关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关可以拆开清洗的,

我现在这个开关  3跟5  针脚不是因为氧化不通  而是本来他就是通的   一直是通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搞维修的吧?
要不怎么连像样的电烙铁都没

烙铁烧坏了   老板不愿意换啊

网友C:
开关就是高低电平变化,3 5脚有变化就是给了开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就是高低电平变化,3 5脚有变化就是给了开机信号

谢谢   指点了  啊   难关   我用表笔去靠一下 就会开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就是高低电平变化,3 5脚有变化就是给了开机信号

按这个开关   没有反应   也就你说的电压  按开关不变  具体是哪里问题

网友(2012-10-03):
连工具都不买的老板  建议你重找老板吧

网友:
看来还是个新手啊

网友:
1、4是接地,2是输出,3、5是电压值。如果1跟2通,说明2接地,则处于关机状态;如果3跟2通,则2获得电压值,触发开机。平时1跟2通是一种保护,防止外部干扰信号窜入误开机。当用表笔碰触3时,可能2、3之间存在电阻,因为开机信号只需不是很高的电压,就开机了。建议检查者五条腿之间的关系。

网友:
进来学下下

网友(2012-12-10):
嗯 正好在找着方面的信息 学习了

网友(2014-07-03):
你是不是 开蜂鸣档 红接地 黑笔接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