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CPU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2-05-08):
此机不放CPU时开机CPU供电有1.5伏电压输出,但是只有一路输出,另一路不工作,装上CPU后供电没有输出,CPU供电芯片已更换过,结果一样,查芯片供电电压,工常,不正常的一路驱动管也已更换,

网友:
现在裸板电流跑到多少0.3A多还是0.5A多。查一下VID对地阻止,休眠逻辑LID ,还有下管驱动若为闪波查自举升压电路,若为持续高电位则芯片被保护。查MOS管G极对地阻止,反馈回路电流检测回路电容电阻及线路。还不行就替换输出电感电容。还有你那个CPU供电芯片是ISL6262的吧,容易虚汗看看有没有焊好。还有好像电感附近有滤波电容,我忘记了,看看没出来电压那端有没有掉。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是显卡供电问题

网友:
其它的供电都正常了,再来说CPU 供电, 没有CPU 供电时电流多少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板子修好没啊,碰到一台一样的 ,电流到0.3,几秒断电,没有CPU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