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七彩虹逸彩8600GT-GD3 UP烈焰战神 256M H10 的显卡BIO ...
求七彩虹逸彩8600GT-GD3 UP烈焰战神 256M H10 的显卡BIOS

楼主(2012-05-08):
请高手指点,该显卡插在几块主板上都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也听得到关机的声音,但就是显示屏没有任何显示。已经排除其它方面的原因,就是显卡的问题。但是我量了供电基本都正常,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
显卡

网友:
只有一个vga接口么?最好找个一样的显卡对比测一下供电,有hdmi接口的话接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