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0极品故障。

楼主(2012-05-08):
现有一DELL 1520机器,故障为 外接显示正常,能进系统不花屏 接内屏不显, 屏只是背光亮但是无显卡,已经更换过两张屏,测过屏线均正常,LVDS对地阻值正常,测的LVDS信号电压均为1.2V),此机是独立显卡,已经换过显卡,加焊过屏线接口 现在的问题是屏不兼容还是其它问题,屏我已经换过码片。
           小弟文笔有限,不详之处还请见量。烦请各位师傅给些建议和提示,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看看时钟正常不?

网友A:
DELL的屏挺特殊的,首先得保证程序得对,还有就是你换显卡的成功几率多大,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你就找个同样的板子对照一下主板屏线那面估计是有掉件的了。用图找很慢的,我之前就遇到过,现象和你的一样,但是是HP的本子。

网友:
你换显卡是换芯片,还是换了另一个显卡,最好找另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
没搞过戴尔的搞好了分享一个经骗楼主

网友:
换了一个全新的显卡芯片 您的意思是换另一种兼容的显卡芯片?

网友B:
- 屏电压查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ELL的屏挺特殊的,首先得保证程序得对,还有就是你换显卡的成功几率多大,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你就找个同 ...

换显卡的成功率倒不用担心。我现在担心的是屏,因为机器本身是15.4的LED我是用14.1的LED来代换的,换不换码片都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 屏电压查了吗?

查了,正常!

网友:
难道要刷马片???

网友:
显卡有一个供电没有出来,再仔细看下.黑色电感一个一个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显卡的成功率倒不用担心。我现在担心的是屏,因为机器本身是15.4的LED我是用14.1的LED来代换的,换不 ...

有可能掉件了,所以你怎么换屏试都一样的,主板那面屏线接口附近。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哦

网友:
这种问题难修啊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哥们 建议找个屏线试试 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我有点怀疑BIOS资料和屏码片 很多屏换了都要刷码片的 楼主看下你换的码片程序是否正常呢

网友:
外接显示器在官网一个BIOS升级一下看看

网友:
DELL 屏有密码芯片的

网友:
15.4与14.1的LED屏可大不一样,真有可能是不兼容问题,偶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