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45代换FP6321成功,不用改电路

楼主(2012-05-08):
MCP6P M2+上电不跑码,测试桥供电0V,桥供电由FP6321控制,正好料板上有6545,测试脚位相同,换之,上电跑码。

网友:
楼主,请问怎么IC的脚位啊?又如何知道它相同呢?

网友:
6321也可以用9214来代换呀
同意楼主:
5.0
scofield491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