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M 显卡(AGP)故障维修求助!

楼主(2012-05-08):
盈通 AGP 128M 显卡 开机 上面1/2 断续 竖道 如同俄罗斯方块,然后黑屏,此卡正面有U11 U12  U15 U16 内存块,反面有U13 U14 U17 U18 内存块,应该是那片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mats一下吧,你这么说没人知道咋回事

网友:
这样才说清楚吗我还以为你是让我们看看显卡呢,不过我也不知道用最笨的方法就是全换

网友:
找测试软件吧

网友:
好像有专门的测试软件的嘛

网友:
问题紧接着就黑屏了。。。。。。。。。。。。。

网友:
找测试软件测吧,不过也要知道换算,不行的话建议楼主两个两个的换吧。

网友:
没修的价值  无聊的时候搞搞还是可以的

网友:
哥们有什么测试软件哦  发一个给我   谢谢了

网友:
直接上BGA焊GPU就可以了啊、

网友:
软件测下,最后上BGA。这个练练手蛮好的~

网友:
找测试软件MATS ,确定情况。

网友(点评):
什么型号的卡都不知道,就用MATS啊?MATS只能用在N卡上。再说MATS也有和你多版本,不是一种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