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脚位的问题

楼主(2012-05-08):
大家好,我们都知道W83627的第73脚为SUSCIN/GP30,这个是南桥发出SLP_S3#然后给这个73脚,然后输出持续的高电平,比如3.3V,但是我有一点不太明白,这个脚位在不开机的情况下,比如在不插ATX电源,还有在插上ATX电源而不开机的待机状态下,测量这个脚的脚位电压是多少啊,是0V吗,但是有的主板在设计的时候,电池电压直接通过一个电阻和这个73脚位相连,按道理来说,这个73脚位在平时也有3V的高电平,然后短接PWR,南桥再给他一个高电平,这个地方怎么理解啊

网友:
还是高啊

网友:
不管他是高还是低 只要短接开关,这个脚有跳变,就认为是OK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