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简单问题 秒杀.....

楼主(2012-05-08):
现象:开机 到东芝LOGO画面之后 屏左上角光标一直闪烁 进不了一键恢复画面处 ; 出现东芝LOGO画面进CMOS 就死机 !!!!!
解决方法:拔掉电池一会 再装上一切OK
没啥技术含量 希望对同行遇到此问题有个思路  避免搞错方向 扩大故障

网友:
稳定行高不高?  貌似CPU吧

网友:
期待会不会返修

网友:
最好拔下主板电池放下电

网友:
谢谢分享,要从小问题做起。

网友:
一般都需要放电

网友:
这是什么原因呢  肿么会这样   知道个之所以然对新人来说会更好 希望楼主解释下原因啊

网友:
咱修的都是同行的机器,这种机器实属难遇。。。

网友:
虽然没啥技术含量  但是也是给了我们一种经验呀   下次遇到同样的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

网友:
    经验就是最好的技术啊

网友:
这种机型没碰到这么简单的问题,以后注意一下,希望有帮助

网友:
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网友:
你也有才哦,很难的一件事

网友:
这个机器 我遇到BIOS 坏的多

网友(2012-06-16):
CPU下的NCE電容換掉就好!!

网友:
这是电脑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