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大家的维修思路吧

楼主(2012-05-08):
本人在学电脑维修,刚入门,上周才学会用U盘装机……很想知道大家拿到了一台坏的电脑后的维修思路。

网友:
先看是软件故障还是硬件啊     是硬件的话  就故障最小化 去掉所有负载    逐个换    主板维修的话      一看  二模   三测   再后面的   俺就是不知道了    后面俺是菜鸟   维修靠的是积累    经验多了  维修就简单了

网友:
说的对,电脑问题一般都是用排除法,解决问题的

网友:
先问客户是什么故障,再自己重现故障,如果和客户说的不一样,要和客户先说清楚。最好能问清楚坏的经过。
要区分是系统、软件、BIOS设置类故障还是硬件故障。
总之一言难尽,多看些帖子吧

网友:
先问清楚是什么故障,然后上机把故障 还原,再接着解决。当然,这主要靠的是经验。没有的话多泡下论坛。多学多记。你会成功的

网友:
先分清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硬件就按照供电  时钟   复位   PG    来修      如还不行  先刷BIOS    。。。。。。。。。逐个排查

网友:
传统的就是替换法。先用诊断卡大约确认是硬件哪块的问题。把问题最小化,在慢慢找吧。

网友:
电脑问题一般都是用排除法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这么过热心的哥们回答这么热度的问题啊

网友(2012-08-16):
多看资料,,多实习,,多修,总结精验,慢慢你就会有一套维修思路,,

网友:
先软后硬,先板卡级后芯片级(确保电源好的、各种接线、接口都完好)。

网友:
一看  二模   三测

网友:
先软后硬,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先软后硬,就没错了!

网友:
哎我也是学完了,不知道从哪修起

网友(2012-11-06):
想学维修 先去看看电路基础吧

网友:
简单说,透过现象看本质。首先,不要盲目上电试机,先问用户故障时出现的 现象,能否开机,有报警声么 ,或者进系统有什么现象,蓝屏、黑屏,出错代码是什么,故障前装过什么软硬件,卫生多长时间没清理,是否过热,或因为过热引发其他故障,卸掉机箱左侧的挡板,看硬件连接、灰尘、风扇及散热器固定是否到位,电容有鼓的没。初步判断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当然要有系统安装盘,DEBUG卡之类的辅助工具,最好还要有个好的功率足够的电源备用,对于硬件,首先满足供电的需求。开机能进到BIOS设置界面,先恢复默认的保守设置,然后检查BIOS中电源各项电压是否正常,风扇转速、CPU温度、硬盘等的参数正常不,都没问题,用PE系统引导后杀毒,并对重要文件备份。然后用硬盘引导,不行,做系统,还有,欢迎大家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