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不走码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5-08):
惠普V3000不走码  笔记本维修

最近活淡,加上最近沉迷网游,好久都没正儿八经的修过机器了,这几天接到一台DV2000机器头大,不过经过两天努力总算修好了
机器型号DV2403TX和一样典型的显卡门机器
北桥945PM显卡7200
客户送来的时候说是有时候点不亮,有时候点亮也能正常用
于是开机测试,第一次没点亮,第二次点亮了,为了排除显卡故障直接用3DMAKE拷机测试了一个小时,电脑显示正常,看不出一点问题,放了一晚上第2天开机测试依旧能正常进系统
因为我确确实实是见过故障的,所以为了让故障出现,决定拆机测试,接下来悲剧就开始了
机器拆完,直接点不亮电流到0.8A挡住,没任何跳变
COMS放电,更换内存,更换CPU测试无果,检查了主板外观看到显卡以前被人焊过,风扇被改成了长转,其他的地方都没修过。
按照以前修不跑码的经验,这种型号的机器出现不跑码,很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先用示波器打了下南桥的32.768晶振,打到了两条电压直线,以前打过这种主板,打不到正常的波形,只是在开始的时候有波形一闪,然后变成两条直线。凭感觉南桥晶振应该是正常的。
       那还得从头来,用示波器分别打了下BIOS的第1脚和第16脚

第1脚待机,上电后都有波形,第16脚无波形
接着测试EC的第9脚LPC_LFRAME#

依旧无波形
打了读卡器芯片的第23脚仍无波形

南桥到北桥的DMI无测点,打了CPU的ADS#

主板背面的TP10就是ADS#测点,测试有下拉动作
怀疑故障出在南北桥上
接下来打了南北桥外围所有的电压,时钟,一切都正常
看来问题不是出在南桥,就是北桥上,个人感觉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直接下了南桥,打了DMI北桥的对地阻值

阻值正常,把南桥换掉了。更换南桥后故障依旧,确定更换的南桥是好的,难不成是北桥坏了?大脑一热北桥也被我换掉了,故障还是依旧。
NND接下来这台机器难修了
看来得慢慢查了,用CPU和内存灯座测试,灯都亮了也都正常
用假负载测试了CPU到北桥内存到北桥的对地值,正常,CPU供电,复位,基准电压,时钟等等一切都正常,内存供电,基准电压,SPD电压时钟,系统总线反正能测的都测了,也正常
心想既然CPU和内存都没问题,那么是不是显卡某个地方短路把北桥拉的不跑码?于是显卡也被下了,上电无跳变,电流0.8停住没任何反应

接下来脑袋里没思路了,难道这机器就这样了?
今天早上起床后,没干别的请了半天假在家啃了一上午的资料
把自己不足的地方好好补了补
看完资料后自己给自己理了理思路
电脑开机后,会按照上电时序,输出各路电压,只有在各路电压正常后,各个设备的时钟复位满足后,CPU才会通过FSB到北桥,在通过DMI到南桥,通过LPC总线到EC,然后通过X-BUS到BIOS,只有CPU读取BIOS以后才会初始化各个设备,内存在CPU到BIOS过程中是打不到排阻波形的
这台机器,北桥,南桥都以换过,CPU也被换过,内存和显卡没有短路的地方导致北桥不工作。
再次打ADS#连续开关机打了一次,发现有时候有波形,有时候看不到波形,有时候有持续波形,有点疑惑了。
找了块料板找到北桥到南桥的DMI总线中的DMI_RXN0

刮线测试DMI_RXN0上电有无波形,发现DMI_RXN0有时候闪一下,有时候没有
既然有时候有波形那北桥应该也工作了

打FRAME#每次都没波形,而PCI总线上只有R5C832这一个设备

于是将它取掉了。上电电流有跳变了,屏幕也有显示了
当插上第2条内存时又不显了,或者更换CPU后也不显示
有时候重插CPU后显示,看来这才是最初的故障
用洗板水洗刷CPU座,在洗板水没干的时候插入CPU锁紧上电,有跳变
洗板水蒸发后再次更换CPU上电无跳变,确定CPU都是好的
看来故障很明确了,是座子接触不亮导致的CPU不跑码
加焊CPU座后,再次测试故障不在出现,到此此机修复

补充内容 (2012-5-9 06:42):
回复给那些觉着这机器好修的看管们,首先这机器用假负载,和CPU灯座测试是正常的,其次它不像台式机那样用手压散热片就能跑码,如果是那样就太好修了,其次你们灯大眼睛看看在焊CPU座前我拆了个什么东西

补充内容 (2012-5-9 06:43):
麻烦你们瞪大眼看清楚了,想明白了在来回复。

补充内容 (2012-5-9 06:45):
机器共有两个故障,第一个是PCI上的设备导致机器不跑码,拆点后才能正常跑代码,第二个是有时候会上电不跑码,有时候确跑代码,是因为CPU座引起,只有修好第一故障后,才能修第2故障

网友:
说实话这种系列的机器CPU座子开焊还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这算的上是一个案列了

网友A:
LZ的技术没的说了      就是不明白LZ为什么会想到换PCI芯片呢

网友:
楼主,你修的V3000好精了,一般来V3000我都搞显卡的

网友(2012-06-26):
配合示波器维修,真的很给力啊,顶一个。

网友:
他们估计是拿起半截就跑的。

网友(2012-09-04):
牛叉!!!!

网友(2012-06-07):
我也没见过
是啊,一开始客户不是说了时好是坏吗,基本上是都地方虚焊了。

网友(2012-05-08):
最后的绝招请勿模仿。。

原来这招可以确定 U座是否虚焊

网友:
额,楼主坚持不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佩服
精神不灭,维修人员该学习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啊,要是我早换板了,这个板子不贵

网友:
楼主有才,期待你分享更多戏剧性的经历。

网友:
修得太复杂了,看着头晕 。

网友:
发自内心的说句、楼主你修机子的水平真的很不错、、、、、都信号级的水平了、、、以后有机会多多指教、

网友:
楼下的 说的不错 哈哈
你这头像真心蛋疼

网友B:
楼主的技术实在是令人佩服,想请教一下如何加焊CPU座? 加不加肋焊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技术实在是令人佩服,想请教一下如何加焊CPU座? 加不加肋焊剂?

加焊膏了,焊完需要洗干净 ,不太好洗

网友:
CPU座子确实不好清洗,上次焊座子越弄越糟,最后换了个新的才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够强悍的 不过我看了有几个信号不怎么懂 能否解释下 我才踏入维修这行 除了基本上电流程信号方面几乎等于O LPC_LFRAME#这个信号是否是屏识别信号啊  DMI_RXN0这个是否是北桥到南桥之间总线的一个测试点啊 还有这个FRAME# 真不懂 感觉有点像侦测信号一样 新手都不懂 别骂人哈

网友:
遇到一个 G86的 明天加焊下CPU座子

网友:
intel CPU座脱焊的见到的很少,不过楼主能啃这么长时间的图纸,也算没白啃,温故而知新嘛。少玩网游!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0.0

网友:
实际上是修显卡的时候 ,过多的焊膏进了CPU座。

网友:
合理游戏,伤身体哦!!

网友:
V3000机器显卡修了不计其数    电路我才修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技术没的说了      就是不明白LZ为什么会想到换PCI芯片呢

DMI总线工作以后,下一步就是通过PCI总线指向LPC总线,如果PCI总线有问题,就不能指向LPC最终不能指向BIOS,所以确定南桥没问题拿掉PCI总线上的设备就能判断是否是PCI总线引起的故障

网友:
不错啊 学习了 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