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设了密码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2-05-08):
电脑设了用户密码一直停留在正在启动的界面如果把密码取消然后就正常了不知是系统问题还是其它什么问题

网友:
台式机?操作系统的密码?

网友A:
为何不直接装个系统试试,很多原因不好查,但重装系统都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直接装个系统试试,很多原因不好查,但重装系统都能解决。

客户有很多东西,她不想重装系统,重装系统的话我也很麻烦哟

网友:
就软件问题

网友:
系统故障吧。。。。

网友:
先拆一块内部的多余插卡寿命的,通电至进入系统时,直接断电,再复原后通电即可试试看。

网友:
不想重装就让她去屎

网友:
可以尝试进PE系统,然后将C盘里的重要资料拷贝出来,然后格C盘装系统~!

网友:
有可以破解系统密码的软件

网友:
想要的话联系我的QQ

网友:
现在一般的U盘启动都带密码破解的 直接破解就完了

网友:
很多pe里面都有系统密码破解工具的,很好用,可以去网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