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搞一下午没搞定

楼主(2012-05-08):
映泰MCP6P M2+,起初是上电不跑码,代换个桥供电控制IC后OK了。
但启动时出现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开始折腾,换SATA线,依旧,换硬盘,依旧,清CMOS,依旧。
在CMOS中可看到硬盘,PE无法进入,实在是头疼。

网友:
SATA电容到南桥一端阻值部为350左右。

网友:
这两天遇到过2次这样的问题,一个是重装系统解决,一个是更换硬盘解决,楼主的不会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线,硬盘,换了,bios,都看了,启动出错如何装系统?光盘进去硬盘都认不到。
难道真的南桥空焊?

网友:
刷错bios也会如此。多留心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