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基370小本,收无线怪问题

楼主(2012-05-08):
今修一台宏基370小本,拿来收不到无线,无线风卡好的,收无线,收不到,按无线开关后无线指示灯不亮,于是就用FN加组合键试,试到待机,在换醒机器, 也,无线灯亮了,无线收到了,但重启,无线灯又不亮了,又收不到无线,郁闷啊,每次重启都要按待机,换醒才能收到无线,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请大家给看看

网友:
正常的,很都机子都这样,

网友:
装的WIN7还是XP

有可能就是这种问题引起的,可以试试看

网友:
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