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P主板维修,关机不断电,风扇一直在转。

楼主(2012-05-08):
主板维修问题,关机后不断电,风扇一直在转,显示F5,偶尔还自动关机,AM2主板,求救中。。。。。
测出Q21 LD1117 管 5V 1.28V 0V  ,测出14脚电压5V 但触发后,14脚为低电平,一直是低电平,没有返回5V高电平。
这种现象是不是可以判断IO芯片坏呢?IO芯片,W83627EHG。手头上没有这种IO,所以求高人指点迷律。。。

补充内容 (2012-5-9 16:02):
测得HT1.2V进了一个W83310S-R2 第4脚是0.99-1.0V。到时是那里的问题啊?有谁碰过这种问题的,分享一下啊?

补充内容 (2012-5-10 19:51):
问题己解决,加焊IO芯片以后,暂时可以正常关机了。

网友:
插上ATX电源是不是自动开机啊,楼主,先跑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先确定是系统问题还是硬件问题。进设备管理器里看“计算机”项里面是什么内容

网友:
这个问题我表示关注。要不,你可以先刷一下BIOS

网友:
前几天修过这样的板,换个IO就好了,楼主你也试试。

我也有块板也是这种现象,等待着IO元件。
有这样的事??
遇到过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块盈通945GC也是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刷了BIOS,换过IO好一阵子故障又重现了。这种故障系统和电源引起的几率很小

网友:
AMD 关机也有严格时序  在关机不断电的情况时,测下几个PG  信号

网友:
换IO,不行的话测下SB

网友:
可能是io的问题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修过一快是IO问题。。。。。

网友:
补充说明:绝对不是电源问题,电源我换了一个,也是那样,也不是系统问题,重装过。
我把网卡芯片,拆下,高兴了,关机正常,可用不到两天,又不断电那样了。

网友:
coms电路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