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容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2-05-08):
请问:测量一个标称电容是100uF的电容,测量值为80uF;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看你用在哪里。

网友:
看你的电容的误差等级。
的确有误差等级为20%的电容

你的测量工具也会有误差。

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误差。还是测量的仪器有问题。

网友:
我的也一样,貌似正常。

网友:
电容表标称最大量程   电池馈电

网友:
也咨询了另一个朋友,说是也可能可用。虽然有误差。

网友:
那么小的误差 是没什么问题 的,只要有充放电过程  一般都认为是好的!!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