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服务器板断电后电池电压缓慢升高,求救!

楼主(2012-05-08):
断电不能保存CMOS设置,以为电池没电,换了电池测,发现电压是缓慢升高的,要1分钟左右才达到正常,晕,大概是什么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
电池和座子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电池换没?跑下线路

网友A:
你是直接测电池电压,还是跳帽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直接测电池电压,还是跳帽电压?

取下电池测是正常的,装上主板直接测电池或者跳线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