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遥控器显示问题

楼主(2012-05-08):
海信空调遥控器,新装电池后,遥控器显示一下就再不显示,把电池重新拆下再装,又是显示一下就不显示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描述的不太清楚,是装上电池按一下,电视上显示了一下,再按就不显示了,还是怎么的。要把现象描述的清楚点,已便大家帮您分析。

网友:
不用按,装上电池显示一下就不显示了。如果把电池重新装一下,又显示一下,马上没了显示。电池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