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写保护的问题·1~!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2-05-08):
        客户的一个闪迪8G优盘,送来以后插入电脑直接提示有写保护~! U盘里面的东西都可以看到,都能打开,就是修改不了~!
直接在我的电脑--U盘盘符右键格式化,在磁盘管理中找到U盘点右键,但格式化操作是灰色的,不能操作。 尝试过USBKiller 跟USBCleaner等软件,根据百度网友说过的操作方法尝试没有效果,更改注册表也尝试过。插到其他电脑上进行操作也是一样,写保护!
        请教坛子里的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如何解决的~!???

网友:
用对应主控的量产工具重新量产

网友:
推荐量产。一般都可以搞定

网友:
只有量产了。。。。

网友:
U盘为“闪迪Cruzer Edge  8G” 网络上找不到量产工具,说除了闪迪U3优盘量产工具外没有其他量产工具!

网友(2012-11-15):
你的U盘问题,怎么解决的,探讨下,可以加我qq:64027529聊聊

网友:
遇到个这个问题 没弄好。。。

网友:
呵呵、可以直接把保护去掉的,用写保护的工具,里面有两个功能,一是写保护、二是还原即清除保护。

网友:
加载个天意的PE就能自动格式化了

网友:
先用芯片无忧软件检测下主控是哪个厂家,再量产,100%可以搞定,推荐上  U盘之家 网站

网友:
我觉得量产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能拆拆了看芯片

网友:
直接拿去返给供货商了·!

网友(2013-09-17):
我这个什么都试了,还是不行啊.有没有其它办法了啊..

网友:
直接拿去返给供货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