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蹭网?

楼主(2012-05-08):
  我看到论坛里有人提出如何防蹭网?这个问题对于广大的无线路由器使用者是个很普遍的问题,以下几个无线路由器加密方法相信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如何防蹭网”的问题:

1.使用无线路由器提供的WEP,WPA等加密方式.WEP一般设置简单.

2.或者使用访问限制,同过MAC地址来限制连接,就是说在访问限制列表里输入MAC的机器,才能连接到你的无线路由器.

3.一种更简单的,就是关闭SSID广播,就是无法搜索到你AP的SSID,你只能手工的方式自己填入正确的SSID,才能连接!

上述三个方法都可以,但安全性质最好的是通过MAC地址限制访问.设置都是在无线路由器完成.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无线网络中的“MAC地址过滤”很重要!

网友:
下面的观众们多提提意见啊,补充补充啊谢谢啊

网友:
可是MAC地址可以伪造的啊
通过抓包可以取得有效的MAC地址吧?

网友:
MAC地址是网卡的物理地址。每块网卡都有一个唯一的MAC地址。虽然此地址没法改变,但是可以通过软件的方法欺骗系统。
克隆就是再生成一个一模一样的啦
主要的用途是为了共享上网。
有的运营商不是禁止使用路由,只让一台机器上网吗? 克隆之后路由器各个口的地址一样,它就会当作只有一台机器了

网友:
密码设置复杂点,然后帮顶mac

网友:
WPA WPA2加密就可以了,再频繁的更换密码,蹭网的会恨死你的。他解密花的时间可是很长的哦。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好像也是用物理IP地址,控制上网的

网友(点评):
我也喜欢用设定IP地址的方式

网友:
家庭用户做到这三点足够了。

网友(2012-07-05):
最简单的方法,用的时候开不用的时候关

网友:
路由器密码算码在实验室已经可以破解了

网友:
wpa+超长密码,一般破解不出来,wpa现在都是跑字典的,wep很容易破解,mac可以复制。

网友:
额 这。。防的不就是我么   加强破解知识了要

网友:
MAC地址过滤或者wps加密,解密码没那么容易的

网友(2012-08-07):
加点木马之类的,人家一上你的网就中标

网友:
mac过滤最有效
隐藏ssid有办法破解

网友(2013-01-28):
进路由器的账号密码不知道可以怎样得到啊?

网友:
关闭SSID广播

网友:
mac地址可以伪造,无线破解软件自带功能,另外无线破解软件会搜到隐藏ssid,所以隐藏也没用,wpa不错,我破了一上午才破开,结果下午他就改密码了,所以乖乖去办网了,太费劲,另外现在路由带wps功能,这个比wpa还猛

网友:
请教一个反蹭网的问题:

     如何才能知道自己的网被蹭了,有没有相关的测试软件?

网友:
什什代ssid比较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