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A LA-3691P电流0.7不动一例故障修复!

楼主(2012-05-08):
联想C467A 板号LA3691,机器故障0.7不抖,板子是集成的。
同行拿来的,来之前换过北桥,看北桥焊接的应该没问题,加电跑电流,感觉电流偏高,于是换了一个南桥,故障依旧。量外围,正常。于是测北桥供电,正常。仔细看北桥背面,发现有一个点氧化了,刮开,发现开路了。
接好,OK。
位置:北桥背面R184这个点和北桥连接的地方。刚才在论坛看有很多人碰到这个问题,估计都是这个地方导致的。

网友:
抢沙发了  顺便说两句    LZ上个图纸更好

网友:
楼主感觉电流偏高,为什么会做南桥呢?

网友:
965和945电流高很多是南桥导致的,945有些事T2350不能开,赛扬的可以开,北桥是945GM的情况下南桥导致问题,965的也有一些。个人经验!

网友:
刚遇见这种问题,楼主要是上个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联想G450集显!也是开机不显,电流跑0.6几,测试电压也是正常,CPU也发出POOGD信息,SB也复位了,CPURST位置不好量就没有量了,BIOS也刷了。可问题还是一样,当然这样没有掉料或其它。不解

网友:
不错 积累点经验 下次碰见这个问题 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