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BIOS后开机速度很慢很卡

楼主(2012-05-08):
最近淘到一个E6500的U,想给自己的台式机升级下,台式机是联想KX4062,原U是E2200,升级后到WINDOWXP,LOGO哪就死机,刷了新BIOS后,开机速度极慢,到系统里变的非常卡,重装系统后没用,知道解决的朋友能否指点一二!谢谢了,BIOS初始化过·一样卡慢。

网友:
联想品牌机你在哪找到的bios文件呢?确认是该机的吗?

网友(点评):
有不BIOS不是随便刷的。刷回原来的BIOS看看怎么样,如能快速进说明 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原来的BIOS,不支持E6500啊, 到WINDOWXP    LOGO哪儿就死机了,刷了这个后开机速度极慢,到系统里面明显卡。我在是在台湾联想官网是吓到的BIOS~国内没有~

hj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BIOS,不支持E6500啊, 到WINDOWXP    LOGO哪儿就死机了,刷了这个后开机速度极慢,到系统里面明显 ...

就是换后能到windows的滚动条这吧?能到这就是支持这个U的。不支持的有是开机不跑码,更不用说到滚动条了。慢你看看cmos里面CPU的二级缓存打开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换后能到windows的滚动条这吧?能到这就是支持这个U的。不支持的有是开机不跑码,更不用说到滚动条了 ...

对的,没刷之前,装了E6500后,开机到WINDOW   LOGO哪就死机,怎么弄都没用,后来查信息指导要刷BIOS,但是没有G31T-LM2主板BIOS,刷了54版本BIOS后能进系统了,但是开机非常慢,到桌面后有时打开网页什么的,比没刷BIOS之前明显卡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换后能到windows的滚动条这吧?能到这就是支持这个U的。不支持的有是开机不跑码,更不用说到滚动条了 ...

对的,没刷BIOS之前到滚动条哪,还没滚动就死机了~没刷之前CPU风扇全速运转着,平时都是全速后变稳速。刷了后正常了,但是开机速度极慢,发现我刷的BIOS不是这机器的,但是在官网输入主机编号 出来就是这BIOS。主板是G31T-LM2 主机编号是SS08465054。

hjq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换后能到windows的滚动条这吧?能到这就是支持这个U的。不支持的有是开机不跑码,更不用说到滚动条了 ...

这个……正解哦,二级缓存,打开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没刷BIOS之前到滚动条哪,还没滚动就死机了~没刷之前CPU风扇全速运转着,平时都是全速后变稳速。刷 ...

能到windows滚动条就是支持这个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正解哦,二级缓存,打开了没?

BIOS里没有二级缓存这一项可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换后能到windows的滚动条这吧?能到这就是支持这个U的。不支持的有是开机不跑码,更不用说到滚动条了 ...

BIOS里没有二级缓存这一项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