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8GM-S2HP通病维修

楼主(2012-05-08):
不上U复位灯闪,上U灯全亮

lyhnihao132 -5 严禁灌水

网友:
标准的标题党。遇到问题求助就行了。来个通病。你都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么说是通病呢?你这样求助有人搭理你么?

标题不符,扣分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说的对,什么都没说清楚
问题都没有找到 居然说是通病

网友:
供电都正常 是不是要刷想下BIOS 这块板有两个BIOS

网友:
楼主怎么样处理好了吗?

网友:
技嘉的刷BIOS试试,今天打雷了主意网卡。
今天修了个onda  A78集显,12v短路,拆了第一组就好了,上U测波形稳定,习惯摸摸MOS管都不烫,IC6566有点烫,哈哈哈还好仔细检查了,换了就不烫了。IC不良了。

网友:
楼主标题党啊!!!

网友:
的确,标题党,吸引人看而已。我还以为是通病呢。想学习一下

网友:
有些技嘉940的主板CPU温控不正常是通病,楼主这个不知道。

网友:
为了积分。。只求一板凳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1360-1-1.html

melody198601 -10 严禁灌水.连内容都是复制别人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通病呢。想学习一下..............................

网友:
看看看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暗

网友:
整的标题挺大 进来嘛都没有

网友:
刷下BIOS吧,如果还是不好就看看是不是有可能是IO问题

网友:
又一天坑,被扣分了吧

网友:
吸引眼球的标题,嘛也没有

网友:
上CPU的时候有CPU有供电吗?1.多V电压 。有吗 、

网友:
白跑一趟,标题党的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