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T-E4维修

楼主(2012-05-08):
华硕M4A78T-E4维修  除CPU供电0.2v 其他供电正常

网友:
先换个CPU试下啊 不行直接看VR-ON出来没 没出来当然修出来啊 出来了 就查VCORE的条件啊 像BST FB VCC之类的  有示波器的话最好打下电感看波形 那就方便多了

网友:
CPU供电太低了 换一个CPU先,不行查一下CPU电源管理IC工作条件

网友:
看一下CPU供电IC边的电容

网友:
修下cup那里,如果修不好可以量下侨的好坏!

网友A:
问题已解决,居然更换时钟芯片!

网友:
利害喔,自己都能搞定了

网友:
CPU电压低,换时钟芯片好了,哥们这也太 神奇了吧

网友(2012-07-14):
时钟故障问题都比较古怪

网友(2016-06-01):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居然更换时钟芯片!

时钟芯片会导致CPU供电低,这个太不可思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