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维修,开机档2A 后掉电

楼主(2012-05-08):
V星主板维修,开机档2A 后掉电
此主板自动开机,代码当2A 后掉电,首先测试开机排针,发现无3.3V电压,心想好修,拆除排针滤波电容,3.3V有了,主板不自动上电了,点开机,正常跑码。此板修复。

网友(点评):
4秒内断电,一般检查PWRBTN#相关!

网友:
很少见的故障

思路很正确,只要排针没有电压就应该先查它。这是最基本的想法。任何高级维修师都是从一点一滴的经验积累起来的。

网友:
莫名其妙,板号都没写!楼主这小说呢

网友:
听懂了。自动上电的板。

网友:
还是没搞懂

网友:
此板,是开机排针滤波电容损坏,导致开机电压持续拉低,相当于长时间按开关的作用。怎么是写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