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不认光驱

楼主(2012-05-08):
Ghost Windows XP SP3版,今天想到要刻录一张光盘,才发现系统不认光驱,但是BIOS是认到光驱的。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中双击“可移动储存”,系统报错,大意是某个项目被禁,到“服务”中打开刻录服务后依然不认光驱。

网友:
是不是你光驱坏了

网友(点评):
很有可能坏掉了的。我有台老LENOVO机器就是这样,你没描述清楚,我那个是在BIOS能认识读不出光盘内容

网友:
找个光驱试试啊

网友:
估计就是接口。。。。。-0- 光驱通电不。如果不通。就是上面的兄弟说的那样了!换吧!诶。。。。可怜孩子!

网友:
光驱坏了应该

网友:
换跟数据线试试吧!

网友A:
重装系统吧!别越搞越远了哦!

网友:
IDE的还是Sata啊? 如果是IDE换根线,注意跳线开关和主板上的从主设置,sata如果在BIOS下能正常读取光盘内容,看下BIOS里是否禁用了。。我有个技嘉的主板在BIOS里是可以禁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吧!别越搞越远了哦!

我已找到简便的方法了,不用重装

网友:
系统服务设置问题吧

网友:
是笔记本吗?有的笔记本要硬装才能认到光驱

网友:
光驱很容易坏的吧,

网友B:
南桥应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应该坏了

你也太会搞野了,南桥坏了还能进XP?好好动动脑子吧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啊

网友:
系统坏 重装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
放一张系统盘,进系统之前还能读不能,不能就是光驱坏了

网友:
光驱应该坏了

网友(2013-07-02):
系统问题,重做系统

网友:
基本都是光驱坏了的可能大

网友:
“计算机管理”中双击“可移动储存”,系统报错, 系统报错嘛就是系统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