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液晶显示器什么故障

楼主(2012-05-08):
电源坏了不开机,网上买了个电源板能开机开机了,显示线屏,啥问题呢!

网友:
高手们进来看看啊!

网友:
是驱动板供电部足么,屏幕一直亮,屏幕不是四个灯管我,我拔掉两个,开机全部白屏幕没有线条,开过部超过五秒就屏幕就黑了,

网友:
图片都挂了..重新做图传上来看下.显示线屏?能理解成.屏有亮线吗?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重新上传图片。

网友:
大家看看,我已经重新上传图了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吧,换一个屏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驱动板供电偏低~!换驱动确定一下问题~1

网友:
没有这个型号的屏啊!屏幕不是四根灯管么,我拔掉两个通电,不显示线条了,显示白屏,过几秒中就黑屏了,四个灯管全插的时候线屏,一直显示着

网友:
原来的电源板,通电就烧保险,一个大电容也坏了,我发现一个厂效应管三个级都是通的,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或者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