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2 进水不开机,指示灯闪

楼主(2012-05-08):
现在的情况是,插上电源就自动触发,电流从0.06到0.45之间反复。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测量各路电压基本正常(不是恒定)。CPU电压0.9左右。不知该从何处下手。请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
查一下2级电压有哪些没出来  有可能2级电压短路

网友:
这样的  我都不搞直接换了 多个料板

网友:
电压正常查时序呀    还有时钟复位

网友:
有没有靠谱点的见意/

网友:
IBM是支持诊断卡的 诊断卡跑码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