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修板得带眼镜啊.现在的东西太假了 电容定时炸弹啊

楼主(2012-05-08):
今天早上.拿个板来修..二修板.上面贴的.接.12V 掉电..先打4PIN对地不短.. 好接上.不掉电啊..正想着测测供电呢.结果杯具就发生了.噼的一声巨响.一个.称为 性能好.怎样怎好法的.固态电炸了.炸的哪样彻底.
好在没炸到我. ..这板没修了..屡烧上管可以 心片或反馈出问题吧..

下午又修一块同一样型号的...没CPU核心供电..主芯片以发出PW1 PW2给.副的.但.就不出核心..查.BOOT2 木有电压....又是准备测电压.同样杯具又发生了.这次够惨..炸了.2个还有一个都鼓得... .....最杯具把眼角旁边给炸到了.马上肿了..还好只是眼角皮外伤.好恐怖啊..不敢再修这型号的板了.

网友:
楼主你家电源是不是有问题呀,莫非楼主直接拿220干的。。。

网友:
502 也容易进眼里啊
连爆两个板子 12V电压有高了吗

网友:
lz人品真的很不好啊!!!

网友:
      lz怎么竟是遇到这号主板哟     可怜的lz

网友:
可怜啊,以后修板时得小心这样的炸弹了。

网友:
莫非LZ的是V星的板 很像啊

网友:
微星的板 很像啊
我擦 说的我都不敢搞了,我手上刚好有2块一模一样的

网友:
板子具体型号说一下啊

网友:
有点象 V星 945

网友:
我有次换电容,误将6.3V的装在12V输入处,上电就爆炸了,下了一跳

网友:
我被显卡电容炸过,那叫一个疼啊,直接飞过来了!

网友:
以后得小心啊,,,,

网友:
大家都在关心是什么牌子、型号的主板,维修也是个危险活,我也遇到过技嘉的主板上电电容炸的,换一个炸一个,最后不敢再查了。

网友(点评):
你换之前查查电压撒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上,换的时候测测的电压,电压和极性没有问题,是容不会炸,是不是别修过,换错了型号

网友:
现在的东西就是假的很啊  搞维修的伤不起啊

网友:
呵呵,以为是带眼镜看清楚一点呢

网友:
南方天气...湿汽大

网友:
维修时就得小心,别伤了自己

网友A:
以后修这板子戴个眼睛上

支持 反对

网友(点评):
这个也不安全,,镜片也能冲碎

网友:
戴头盔维修。。应该是个不错的想法

网友:
真够悬的啊!

网友:
刚开始换电容的时候 换反 炸过  - -。

网友(点评):
真乃英雄

网友:
二块都是。 MS7267   945GCM5 差点眼就打到了。  电解电容也不会这样爆。。还是电解电容好哇。。

网友:
修板需谨慎,要是炸到眼了,轻则眼瞎,重则要命啊。我还是去买个防弹眼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