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 SW9主板显卡供电屡烧上管求指点!

楼主(2012-05-08):
这个板子之前是HWPG问题   我因为没有上显卡  少了两个信号  所以掉电  这是之前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1008&page=1#pid5008832

现在的问题是  PQ45的上管   上一个烧一个  上下管都换了 还是要烧  搜索了下论坛 说是什么升压电路要查下 但是我不懂怎么查   应该是多少电压之类的都不清楚  只有来请教了

网友:
IC,mosfet一起换掉

网友A:
典型的升压问题 上管驱动波形幅值太低导致上管过热  查一下跟BST脚相连的元件 就知道了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 然后测一下后级是否有短路 如果没有就要换IC了

网友:
烧了上管,等于19v直接到了IC的18脚,IC内部已经不良了,IC已经坏了,单换上管,IC的12、8脚输出的就不是脉冲信号了。一般上管击穿,90%都要连IC换掉。特别是CPU的供电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升压问题 上管驱动波形幅值太低导致上管过热  查一下跟BST脚相连的元件 就知道了

多谢无边老大的指点  我把和BST相连的 PD8  PR54  PC49 直接全换了 现在不烧了 显卡供电也出来了 不过跑码17 还要查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