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跑C5

楼主(2012-05-08):
主板上各供电都正常,上内存和不上内存都开机跑到C5就不跑了,不知道是不是BOSS坏了,这个主板是单桥的,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呢?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你都不能确,你怀疑什么就从什么地方下手

网友:
单桥的话  桥爱坏   在做桥的前提下 内存条件先的正常   如果座桥不行  只能刷BIOS了

网友:
先刷BIOS后换桥

网友:
我感觉桥的问题大

网友:
我有个asus的m2n68 am c5 前几天还是好的,,bios问题

网友(2012-08-28):
我的同样板,开始是掉电,焊桥后就跑C5。

网友:
是直接跑C5,还是跑到C5啊?跑到C5的话,内存供电,时钟,这些查一查吧。

网友(2012-11-24):
LZ解决了吗???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华硕的低端板子问题很多

网友:
可以尝试用手压下桥芯片,看看跑码有无变化。单桥芯片一般很容易出故障。

网友(2013-08-18):
晶振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2013-11-30):
今天也碰到一个跑码5C 没解决呢

网友(2014-01-06):
bIOS 试一下

网友(2014-05-12):
我这块是跑C4  还没有解决

网友:
遇到一个跑C5C4的

网友(2014-09-21):
内存条件正跑C5可能是桥吧

网友:
BIOS换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