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宏硕主板,进系统不定时掉电重启!~~

楼主(2012-05-08):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式机,说是用会自动重启,我开机试果真如此 ,我开始把能换的都换了,U也换过。但还是一样,后来我又发现有时候直接暗屏没了,量别的电压都有就是U的供电没有。我在黑屏时我量IC的电压,此芯片是RT8802 第二脚没得电压能显时有。把供电CPU IC换了还一样,我想不是不哪个连在上面的元件或控制有问题?接着就把连控制的有个控3.3的两个三极管去掉,因为这两管组成的是个门电路 。还把电容也换了,最后还是一样。因为网卡以前坏了,我怀疑是不是南桥的问题。这个太搞人了。所以最后没弄了。确实不好弄,大家可以发表下意见

网友:
查不出就不弄了,该哪去哪去了

网友:
现在价格太低了,多花时间的搞好都不划算,我今天又个915的板子,鼓包了24个电容,也不想修了。当做废板处理。

网友:
这么关键的管子你也不换?我遇到过管子不良引起你的这种情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说清点呀,哪个关键的管子呀

cpu供电的上下管,晕。

网友:
没换。
其实说的也对

网友:
没有维修好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的确是很伤脑筋,没有什么价值的不修了,有点价值的就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