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跑D4然后就掉电

楼主(2012-05-08):
华硕主板AM3跑D4然后就掉电,测开机端只有0。68V,电压很低,  求高手

网友:
I/O什么型号,开机脚有没有短路呀,跑一下线路吧

网友:
D4    是内存不过吧  欠压   好好查查内存供电吧

网友:
  用这种CPU的板子 北桥虚焊的可能性大 不知道楼主讲的 开机端是哪里

网友:
开机脚电压不够,应该是开机后开机脚电平低又关机了

网友(2013-01-10):
顺着开机脚跑线找故障点吧

网友:
跑线路 是个基本功

网友:
应该是主板保护了,查内存供电吧。
asus这种情况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