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掉电,帮忙给点思路吧

楼主(2012-05-08):
一台NECLL550的老笔记本,原先的故障是电流上到1点多就跳掉了,初步判断是显卡问题,三两下拆开放到我的360T上去加焊,做完以后是可以开机了,但是还是有的时候到1点多电流还是要掉电,我能检查了都查了没发现短路,声卡网卡也都被我拆了,板子是仁宝代工的3221P ~~~有的时候时间不接硬盘稍微久点,接上硬盘和屏就算显示了NEC马上也就掉了,单独用接屏或者硬盘都是一样会掉,感觉电流到2点多的时候就要掉了,不知道现在该去往哪查了,用示波器去看看大电感的波形也没看到什么猫腻,板子用3A芯片,兄弟们帮忙分析下这样不规律的掉电应该去查哪部分啊,修了一天了越修思路越乱。给点意见吧,兄弟们没你们吃不消了这个机子,一点头绪都没拜托

网友:
CPU 后面的电容是大电容吗?

网友:
换过了换了四个 330的上去没效果

网友:
感觉5V电压不太稳定 要不裸板加个5V的测试盘 再用示波器打下5V电感啊

网友:
有摔过的历史吗。CPU插座虚焊嫌疑比较大。

网友:
没摔过啊,但是不知道从哪入手啊,哎

网友:
掉电的机子不好修啊,我好几天都没修好一个

网友:
是的,现在准备查查温控电路看看

网友:
温控电路是正常的,后面没思路以后,直接把3VALWP与5VALWP短接了,意外的发现PCI插槽的一个读卡器芯片很烫,原来是这个东西引起的掉电,修了好几天原来是这个家伙在搞鬼啊。我直接把它给拆了。现在测试一直正常了。所以有的时候发现看电流看上去像显卡问题但是不一定就是那个问题看来以后要多加注意了

网友:
看样子是芯片过载引起的掉电,楼主好耐心

网友:
我都准备放弃了,因为能查的我都查遍了没看出任何猫腻,声卡网卡所有外设都拆了

网友:
刚接了一台 那我明天也试试 哈哈

网友:
   看看是否哟腐蚀或断线?

网友:
读卡器的的那个什么芯片特别容易坏,,有一块板坏掉了进系统报错,后来查是那个芯片通往南桥的数据线有问题导致。

网友:
这个掉电了 还能上电吗    就是掉电你按 开关 还能上电?

网友(2012-06-08):
原来是那个芯片!!!NND,我修的NEC也是掉电,怎么都查不到问题,明天我要把它拆了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