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CPU到北桥的AD线阻值低

楼主(2012-05-08):
T400 CPU到北桥的AD线阻值低,三代内存的,PM45北桥,不跑U,测了一下CPU到北桥的AD有四根为25左右,以为短路了,结果取了北桥重新换了一块,再测还是一样,阻值还是25殴,但是有一块T400阻值正常。

网友:
其实AD线阻值相差不超过3殴,但出现几根25的感觉有点不对。

网友:
你取上北桥时有没有量一下是多少欧呀?不上CPU又是多少欧呢?

网友:
没量,当时搞忘记了

网友:
呵呵,AD阻值就低

网友:
难道是CPU座子问题!

网友:
座子机率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CPU到北桥的地址线有几根低,应该是不正常的

你可以图纸看下,那几个脚的定义是不是一样。是一样就是正常!只有几跟就不正常了!

网友:
楼主最后什么问题啊

网友:
客户不修了,就直接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