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植球珠子歪了怎么吹正

楼主(2012-05-08):
新手刚学用风枪植球,求经验--  用风枪吹的珠子歪歪扭扭的,但没有连到一起请问怎样吹正呢----还有如果连到一起了的怎么搞开--

去掉钢网,少加点焊油, 在用小风 吹吹就好了 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没到时间呗,

网友:
记得以前坛子上也有人问题过个问题,我说得很详细。你可以在论坛上搜搜看

网友:
用小风量大温度慢慢吹,控制好风嘴的高度。如果有连到一起的用吸锡线和尖烙铁把它们吸出来,再放上锡球重新吹。

网友:
一般不会歪啊,锡球熔了就自然会粘在BGA芯片的焊台上。

网友:
风力不要开大了  化了的时候它自己位置就要正

网友A:
我们值球,一般一定要把焊膏涂均匀、上面有薄薄一层就OK!尽量不要多不要少,如果多的话就会一吹锡珠全部黏在一起的。这样会
很麻烦的!如果焊膏少了的话,球一吹全部飞掉(我一般值好球后嘴轻轻的吹下,要是球动的话、一般就要从值)吹的时候,如果你是850风枪就用三档左右风速,温度六党到七档。吹的时候风枪嘴离芯片一厘米左右。放在同一个地方吹,一直到融化为止,立马轻轻移动到旁边。直到全部都值上为止!

网友A:
至于球连在一起怎么分开,首先我同说过,拿小刀轻轻把它分开把他吹正。我试过不太行,可能我不太熟悉吧。我们一般都是拿烙铁轻轻的把他点一下,然后放上锡珠重新吹一下。不过要是很多都连在一起的话,我个人建议你直接重新值一下。打字很累的,半夜不睡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至于球连在一起怎么分开,首先我同说过,拿小刀轻轻把它分开把他吹正。我试过不太行,可能我不太熟悉吧。我 ...

首先我同学说过,少打了一个字

网友:
在珠子歪的地方再涂点焊膏 多点少点没讲究 风枪侍候 它会自动归为

网友:
珠子如果不正没关系 用画笔刷刷上一层BGA焊油 当然要掌握量 不要过 保证都 薄薄一层就行了 再吹你就会发现一个个都归位了 会很整齐
如果连到一起了 就要用镊子一边吹一边挑开 或是用铬铁去除 重新放上珠子再吹 风是要控制到极小
另外这个是手工活 完全靠多练才行

网友:
正解

网友:
勤学苦练,熟能生巧!

网友:
焊膏要好一点的,温度、风量也要掌握好,练习多了,慢慢就熟练了。

网友:
这就是要多练,只要多练才能做好

网友:
风量调小些,温度高些就不歪了

网友:
上点焊膏,再用风枪吹,它就会自动归位,
连珠我一般都会用铬铁焊掉,再重新上新珠子

网友:
用镊子配合风枪矫正锡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都定住了还什么没到时间呐--

上点助焊膏,再吹一下就行了

网友:
用小风量大温度慢慢吹,控制好风嘴的高度。如果有连到一起的用吸锡线和尖烙铁把它们吸出来,再放上锡球重新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1343-1-1.html

网友:
放到bga焊台上加热很均匀的哦 不过就是太费电啦 哈哈

网友:
要先扶正了,然后再吹就可以了,边吹边调

网友:
。。你植球是对着一个地方一直吹直到融化?

网友:
搞点焊油就可以及了

网友:
套钢网直球会好点

网友:
加点焊膏时间久点就可以会自动排列的

网友:
少抹油,  把风跳到最小温度不要太高  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