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69G主板维修,总是报错在floppy disk fails

楼主(2012-05-09):
七彩虹A69G主板维修,总是报错在floppy disk fails,在cmos里禁用软驱,重新启动故障一样,而且cmos里又复原了,保存不了,bios刷新过,也一样。
有时候可以启动XP,再启动多几次就不行,停留在只有一个光标在闪动的画面,每次重新用fdisk /mbr重写硬盘主引导记录,又可以用。但重新启动1,2次又是这样,怀疑BIOS中毒,bios刷新过,也一样。唉,头痛,求教

网友:
做下南桥或者跑下COMS电路,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看看CMOS再说了

网友:
bios中毒,真新鲜!!!干了这么多年,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