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一体板求助!

楼主(2012-05-09):
一台美昂19显示器,拿来时开机没电,电源灯无反应。
拆机目测发现一25V/470UF的电容鼓包。拆掉,量焊点电容两脚短路。当拆掉两个八只脚的双MOS管(U3,U2)后,短路解决。换上好的电容,和两个MOS管。可以上电了。
但是上电后屏幕一闪一闪的。并且指示灯也是一闪一闪的。再测量5V,12V,ON/OFF信号都在不停的跳变。但是不接驱动板的时候,测量5V,12V很稳定,以为是驱动板问题,找了一样的板子换上还是跳变。最后飞线装一个通用高压板,正常了。
问题锁定在一体板的高压部分,换了TL494不行,又发现当我将两个双MOS管拆掉,电压稳定了,但是唯独不一样的是我上通用高压板的时候,ON/OFF这个电压一直稳定在5V,而我将MOS管拆掉后,5V、12V电压是稳定了,但是ON/OFF上电时有5V,但一会又掉到0V。不知这种情况是否是494保护?另外为什么拆掉MOS管电压就可以稳定,而我换了将近10个管子,都不行,将两个管子周边的电容,电阻,二极管都查了个遍也没发现有坏件。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很明显是高压板出现致命性故障,电源保护。如高压板上的振荡、激励、还有取样反馈电路故障等都会引起电源板间歇性的保护动作,特别是高压取样反馈电路故障...这类的故障出现的问题常表现出电源间歇性工作,输出供电跳变,甚至导致电源开关管击穿
其实很好修的。首先代替灯管、其次去掉高压取样保护基本上就能发现故障点

网友:
感谢楼上的朋友帮助,问题找到了,是我自己失误,结果是我换的两个双MOS管不对,本来是一N一P组合,我换的是两N组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