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么修的 BU3A

楼主(2012-05-09):
故障现象是 插适配器,电流到0.2停着不动,测各大电感,有3v 5v 供电 还有+1.2V,+1.1v和+NB_CORE 供电,其他一概都没有,后来发现这3个供电芯片的开启脚都是+1.2V_ON 这个信号,看了下时序图,发现+1.2V_ON应该在其他电压都正常了之后才出的,不知道板子是什么状态 无语.后来测了下开关电压0V 阻值500多,开关的电压直接和EC 相连,ec 没有电压出来加上+1.2V_ON 这个信号,也是EC发出来的 ,脑子里闪过的第一动作是刷bios,刷完,现象依旧. 第二动作换 EC .问题一样, 狂晕,想想测一下EC的工作条件吧 ,供电 VCC 有3.3v,复位脚 没有找到,那位大侠找到了 告诉一下. 时钟晶振一脚有电压0.6v 一脚没有电压 阻值无穷大, 郁闷。时钟的电压是EC 发出来的,又绕到EC 上了,EC 已经换了个新的,现象是一样。 好像全部的问题都是围着EC,换了 现象没有改变. 那位师傅帮忙看看该从哪里下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