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楼主(2012-05-09):
风扇没供电,温控线路出问题,能直接飞2条线到风扇那不
??
问题

网友:
飞两根线直接常转得了
同意楼主:
5.0
云安强
同意楼主:

网友:
直接飞线就好了

网友:
直接飞五V或三VRUN电压上去就行了

网友(2012-07-09):
可以飞 接口照样插着 飞一根 3V()5v()就可以 接地就不用飞了

网友:
不了解,可以一试~

网友(2012-09-23):
飞线到USB接口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