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1-X 电感烧焦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09):
华硕P5VD1-X 电感烧焦主板维修一例
先上个图。

客户描述,工作中好好的感觉像着火了一样从桌子底下冒了一股烟很难闻,整个办公室都能让人窒息,机箱一直是敞着盖儿的,低头就看见机箱里有个被烧的通红通红的东西,紧接着电脑就自己关机了。听完这夸张的描述我们谈好了价格和取货时间。拆。。。。

如上图目测确定烧了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鼓包,从上面图和这下图对比电感应该像客户所说的烧红了。

按照惯例查看我的E盘没有此主板的BIOS,把BIOS拿下来备份了一下,嘿嘿。。。。接着用表测量,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为0,不用说下管穿了,3项供电每项供电都是2个上管并联和2个下管并联工作,6个管一个一个的拆(这个管就是D到S穿了,控制极没穿所以只能一个一个的拆),拆一个是坏的再拆还是坏的最后结果是所有的下管都蛋疼了。

再测主板上下管的D极铜箔阻值为7欧,确定还短把坏电感也拆了一样还是为7欧。心想坏了应该主板夹层有短路。

用起子把铜箔撬开把那个洞里的残渣弄掉又把洞口弄的大点儿原来间接和地接上了,处理完后测量正常。

把下管换上,又把另外两个好的电感和一个坏电容拆掉换上新的(这些忘拍照了)。上机测试一切正常......

补充一下:我上图的断线我处理了,就是忘了描述了,被llxy766 发现了。他的眼神真厉害。。。。

补充内容 (2012-5-14 13:13):
我是刚来的朋友给我10个下载分,理由是相机很清楚还有同伙问我用的什么相机这么清楚,我告诉大家,用的2006年买的佳能A530相机,多少万像素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这样的板子,还能修好啊。厉害啊。不过图上有个断线啊,。不知道用的住么。。

网友:
楼主的相机是1200万的吧,,很清楚哦

网友:
中间层没有断线?

网友:
换了场管就好了?CPU IC 这类的都没挂啊。。。
哥们你知道为啥烧吗?P4D的U温度高开机进系统就快60°了, LD1010是在是太垃圾的下管。 哥们你知道为啥U温度高吗?进BIOS调低电压为1.2V,再试试。。大家都乐了。 哥们你不信,信不信有啥

网友:
多飞点线!

网友A:
那个断线我处理了,忘了在描述里说了,你的眼真厉害啊

网友:
这个真的是烧的很厉害

网友:
烧的这么厉害都能修好,看来这个主板也用不长呀,还不如直接给他换个主板呢

网友:
华硕的此版都是一个通病,我有几块也是这样烧坏的`!有四条槽,大板。VIA芯片~!华硕啊啊说什么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原来是三路供电的现在你改为了两路这样稳定吗

我可没说改成两路,

网友:
楼主,真是牛B啊!!!

网友:
像这种烧板的故障影响的范围不大 只要修得起来都是很稳定的。。。

网友:
太强了啊  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是 啊,要是在我这里。肯定换板

网友:
这样的板都能修好,楼主功力不错,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的长久!

网友:
这个板子烧电感我见过的都有五片以上了,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厉害,这样也能修好。

网友:
这个不应该修了。除非换板一点都赚不到。

网友:
要是桥烧成这样楼主还能修复那才牛

网友:
半年前遇到过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也是烧的这个电感,很惨,换板子了

网友C:
按照惯例查看我的E盘没有此主板的BIOS,把BIOS拿下来备份了一下,嘿嘿。。。。这个高招。

网友:
那楼主必定备份了不少的BIOS资料了,打个包上来给大家分享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惯例查看我的E盘没有此主板的BIOS,把BIOS拿下来备份了一下,嘿嘿。。。。这个高招。

那是必须的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板子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

网友:
你这种方法我没试过,要用你这种方法可能会在电脑大量工作的情况下出现CPU供电跟不上而掉电或蓝屏。要是上个网页聊个QQ有可能行

网友:
人人都应该有这个习惯,好机子都应该备份,楼主好习惯,只不过这板子该换了

是该换了,炭化不处理,就算能用说不定也???

网友:
你就把哪个铜泊橇开吗!不合上吗?

网友:
你是华硕人吗?

网友:
电感烧得那么厉害,还是第一次见呢。

网友:
为烧这样按理是不用修了,换板比较好,不过想让生意更好的话,能修尽量修,不管能不能赚钱或是能用多久,至少也赢得客户的信誉啊!说到底楼主太牛了

网友:
烧得这么厉害修了都没人敢保证以后不烧

网友:
楼猪果然是强人

网友:
这个厉害了,呵呵……很少见电感烧成这样的。

网友D:
什么原因会造成电感烧红损坏呢!楼主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
这个也太狠了吧,不过一般烧成这样,我直接建议客户换板

网友:
华硕板子太垃圾了   都烧成这样了   还没保护

网友:
厉害,要是我的话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楼主厉害  我一般像这样,都不修了

网友:
   修好后有没有发现温度特别的高啊?

网友(点评):
触摸电感和场管温度正常 CPU温度测试也正常。

网友:
这样的主板修好也用不久的吧

网友:
今天也收到清华同方主板烧焦   没有像您一样  我直接  归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原因会造成电感烧红损坏呢!楼主解释一下好吗?

你要是知道电的感原理你就不会问我为什么会烧成那样了

网友:
不知是什么原因把下管都全烧了,电感还烧成那样。PCB板夹层还有短路,这样都修好了,利害。

网友:
好幸运,烧的接地的处理好了

网友:
只见过开关电源这样烧的 主板还是头次见

网友:
那个铜箔那里好像断了一根线,没有什么事。还是多测试一下

网友:
我还是头一次见哦

网友:
楼主很给力的啊

网友:
像这样的故障我估计一般维修人员都不会去修的。花费的时间太多。还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修完以后,进BIOS调一下电压

网友:
换板才是王道

网友E:
不是所有的下管都坏了,LD1010D是结型场效应管,常态DS间是导通的,不可以随便替换。都说华硕好,你们说好在哪?

网友:
这个应该先卖客户一个新的,旧的修好再卖,可以赚两次钱哦

网友:
楼主的检查备份BIOS的好习惯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所有的下管都坏了,LD1010D是结型场效应管,常态DS间是导通的,不可以随便替换。都说华硕好,你们说好在 ...

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cpu 高烧但不糊涂,他会断电保护,供电的可不会

网友:
   楼主遇到这样的东西很不行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个断线我处理了,忘了在描述里说了,你的眼真厉害啊

  哪里有断线? 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里有断线? 指导一下

网友:
短路电流还是很大的。。。。。。。。

网友(2015-07-17):
这主板跟定不稳定 ,不说别的 中间层很定 有短线的